iPhone 7 进水没有4G信号故障维修

楼主(2019-12-19):
  【故障机型】:iPhone 7

  【故障现象】:进水插卡没有4G信

  手机进水,插卡有2G信号,没有4G信号。

【故障分析】:
  手机能上2G信号 ,不能上4G信号,说明4G信号部分有问题,手机是进水才出现这种故障的,那么进水部位在4G信号通道中引起的。

【维修过程】:
  手机拆开,拿下主板,显微镜下观察,观察不出,拆下4G功放芯片。

  拆下TDDPA_RF 4G功放芯片,测量焊盘的对地阻值,发现11脚MLB_PA_VBATT对地无穷大,看来断线了。

  查看电路图,发现此电压去了 TDDPA_RF 、MLBPA_RF  2芯片, MLBPA_RF此芯片是没有安装的。

  此电压是 PP_PA_VBATT经过 R7113_RF 电阻 更名为 MLB_PA_VBATT ,显微镜下观察,发现 R7113_RF 电阻 已经腐蚀了。

  查看电路图标示为0欧电阻,直接把它短接。

  把芯片装回,装机测试。

【维修结果】:
  测试4G信号恢复正常,进水引起4G功放供电不足,引起的没4G信号 ,到此维修结束。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邓工发的贴子每次都会看,手机app没加分功能

网友:
看的似懂非懂!学习了!

网友:
邓工写的帖子有营养,还简单,我都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