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迅维实地,华硕X555LD 进水维修

楼主(2019-12-19):
    迅维实地今天收到同行发来的一块华硕X555LD进水板,收到主板后检查外观无明显进水痕迹,应该清理过了,然后给各大电感打值,发现PL8301阻值0.002偏低,此电感是内存供电电感,同行说是板载内存进过水,当时也没多想就以为是板载内存颗粒有烧的,准备上BGA,但看到船长不忙,就把船长请来给内存判个死刑,然后船长用烧鸡大法,但电流上升到1.2负还无跳变和发烫痕迹,板载内存正常,
然后又测了一遍各大电感阻值,之后上电,电流0.07--0.001来回跳变,可能是实地教师人有点多我没注意,但船长听到了主板有电流声,滋啦滋啦,所谓的“啸叫声”,好家伙这是过压了啊,然后经过排查锁定了显卡供电,

测PQ501上管G级无瞬间上电波形,PQ8506 G级正常,把两路上管拆掉可上电到0.6应该亮机了,锁定问题了,
查点位PQ501G级连接芯片PU8501型号“up1661p”,也没查芯片条件直接就从某宝定了一个就放下搞别的机器了,然后第二天芯片到,换上还是一个问题,装上两路上管还是0.07--0.001,还是有啸叫声,这,,,但是PQ501G级瞬间波形可以出来了,

复张图,
然后船长让查芯片反馈,因为没有图纸只能查点位,芯片10,11都是Fb反馈,然后先查10脚
然后根据点位找相通元器件,在主板背面
背面PR8531上方的PR8530有一脚轻微腐蚀,然后PR8530是芯片的VREF基准电压,然后把电阻拆下来,焊盘腐蚀了,把焊盘处理好再把电阻上好,把上管上好,加电试一下,上电0.6,亮机

还是要注意细节,白走这么多弯路,进水机要注意好细节,最后感谢船长相助,小白一枚
欢迎来迅维实地一起交流学习!!!

X555LD_2.0.fz

网友:
处女作是吧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一般都好修要仔细一般有可以修好多观察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加油,给你加分了

网友:
背面PR8531上方的PR8530有一脚轻微腐蚀,然后PR8530是芯片的VREF基准电压,然后把电阻拆下来,焊盘腐蚀了,把焊盘处理好再把电阻上好,把上管上好,加电试一下,上电0.6,亮机。谢谢分享。

网友:
板载颗粒阻值0.002   不可能亮机吧。。。还是打错了?

网友:
不错不错。以后会越来越牛B 的

网友:
板载颗粒阻值0.002  ,搞错了吧?是显卡这边的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不错

网友:
我也接了个,进水X555LD,3.6的,电流到0.5不动
刚换板,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都是先观察 然后打阻值 最后加电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