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悬赏50分攻克一个问题。DELL 3437在进入正在启动Windows的时候死机,找了好多doume...

楼主(2019-12-19):
DELL 3437进正在启动Windows的时候死机,把硬盘,无线网卡,光驱,键盘,触控板,开关,排线转出USB 全部不装,内存更换,还是一样的情况,BIOS也刷了。。。不知是不是CPU的问题,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可以说一下,O(∩_∩)O谢谢了

网友A:
把集显或独显禁用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集显或独显禁用掉试试

他安全模式进不去,bios可以进,但是bios找不到禁用显卡的选项

网友:
进PE可以进吗

网友:
PE也进不去。。。。

网友:
猜测cpu坏了。

网友B:
我也这么想,如果有南桥,早就上BGA了,可他没有,我怕修了CPU不显示了就完了,现在他还能亮,

网友C:
神舟战神Z7-KP7S1  6-71-P650P0-D02A  改核显后,2分20秒 准时断电 求助高手大神!

昨天接修1台 同行的 : 神舟战神Z7-KP7S1  CP65R03 笔记本   板号 6-71-P650P0-D02A

故障:主板上 显卡辅助供电 上管PQ22 击穿,主板烧焦穿孔,板层短路,无法维修显卡供电了!

维修:放弃维修独立显卡,拆掉 PRS1 去掉 独立显卡供电 的上管供电 ,改成核显(集显)使用

现状: 拆独显供电后, 笔记本可以开机显示 进系统,但是,开机后,2分20秒后,笔记本准时 断电,可以再次开机,依然是2分20秒 准时断电
          进系统,进PE ,或进BIOS设置界面,故障现象一样,都是 2分20秒 准时断电,可以反复再开机! RTC 放过电,恢复过出厂设置!故障依旧!

暂时 没有刷过 BIOS ,! 但是

去年有台ASUS 笔记本,改核显后,30分钟 准时掉电,各种刷BIOS ,改BIOS     也没有修好!    最后,把 独显修好,30分钟掉电故障,就修好了!

这台 神舟笔记本,放弃维修 独显, 求助高手大神,改核显后,怎么样 维修 解决  2分20秒断电故障! 谢谢!

这么老是发贴识别!  不好意思! 借楼求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神舟战神Z7-KP7S1  6-71-P650P0-D02A  改核显后,2分20秒 准时断电 求助高手大神!

昨天接修1台 同行的 ...

发贴失败! 借楼 求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发贴失败! 借楼 求助!

神州的电脑没必要修。。。。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神州的电脑没必要修。。。。真的

为人民币服务!吃维修的饭!  没有选择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人民币服务!吃维修的饭!  没有选择哦!

有些机型很难改,最好是从BIOS程序面屏蔽

网友D:
不是通病而死机蓝屏不进系统的不好修。。。建议仔细检查每一个供电(包括mos管转换的)主板上的外设芯片拆掉,还是找不到原因就放弃吧!总有修不好的,不必要太过于纠结。。。。。。

网友E:
只能给你做个绝对OK的bios,CPU挂的话就放弃治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这么想,如果有南桥,早就上BGA了,可他没有,我怕修了CPU不显示了就完了,现在他还能亮,

怕的话先把声卡和网卡摘下来试试。没摔过的机器不至于换cpu就不开机了。或者进安全模式看看加载那个文件后卡死,如果不是外设的问题就去干cpu或者换板

网友F:
这款机试过触发不上电的加焊U好了

网友:
自信点,就是cpu问题

网友G:
这种故障我一般排除外设,拆除  声卡,网卡。 读卡器IC。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能给你做个绝对OK的bios,CPU挂的话就放弃治疗了

目前决定换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种故障我一般排除外设,拆除  声卡,网卡。 读卡器IC。 试试。

芯片吗????决定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吗????决定换板了

进不了系统确实CPU可能性大点,但在日常维修中。遇到过  摄像头卡 滚动条的。  声卡,网卡。读卡器IC。 都遇到过。。

网友H:
同意楼上的CPU 飞西了。

网友:
这种情况99%,cpu

网友I:
这个板子这个机子不是i5-3317u的么,用的j8c的桥啊,我这有个一样的好板

网友:
是不是核心供电不良呀

网友:
或者供电模式没切换过来

网友J:
遇到过类似的故障,但不是这个型号,你把独显供电大的有极性滤波电容换了试试,有的电容滤波不良有杂波就会导致过不起死机

网友K:
我也遇到过,认为是CPU供电问题,当时没有示波器,最后放弃了。你对比一下CPU供电波形,万用表测不出来

网友L:
aB是不是显卡坏了 ,现在起来的是集显。之前碰到过这个问题 改集显可以亮机,但一进系统就死 pe也一样不进不死。最后把独显修好就完全正常了。

网友M:
这个还是真是少有翘掉一般情况下都没事内存有问题也卡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神舟战神Z7-KP7S1  6-71-P650P0-D02A  改核显后,2分20秒 准时断电 求助高手大神!

昨天接修1台 同行的 ...

你这个没认到独显就会掉电的  改不了集显

网友N:
排查系统问题(GHOST的话 安装驱动的时候跳掉)
卡在LOGO处大多是显卡问题
集显 独显都有可能
集显的可能性大一点 就是CPU坏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O:
干cpu呀。这也担心那也担心没啥用,不干桥你电脑也用不了,干了还有一线生机!

网友:
怎么说呢,电脑已经被客户拿走了,他不修了,也算是运气好吧,没砸在手里

网友:
引用 网友O:
干cpu呀。这也担心那也担心没啥用,不干桥你电脑也用不了,干了还有一线生机!

怎么说呢,电脑已经被客户拿走了,他不修了,也算是运气好吧,没砸在手里

网友:
引用 网友N:
排查系统问题(GHOST的话 安装驱动的时候跳掉)
卡在LOGO处大多是显卡问题
集显 独显都有可能

怎么说呢,电脑已经被客户拿走了,他不修了,也算是运气好,没砸在手里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还是真是少有翘掉一般情况下都没事内存有问题也卡内存

怎么说呢,电脑已经被客户拿走,他不修了,也算是运气好吧,没砸在手里

网友:
引用 网友L:
aB是不是显卡坏了 ,现在起来的是集显。之前碰到过这个问题 改集显可以亮机,但一进系统就死 pe也一样不进 ...

怎么说呢,电脑已经被客户拿走了,他不修了,也算是运气好吧,没砸在手里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遇到过,认为是CPU供电问题,当时没有示波器,最后放弃了。你对比一下CPU供电波形,万用表测不出来

怎么说呢,电脑已经被客户拿走了,他不修了,也算是运气好吧,没砸在手里,逐一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J:
遇到过类似的故障,但不是这个型号,你把独显供电大的有极性滤波电容换了试试,有的电容滤波不良有杂波就会 ...

怎么说呢,电脑已经被客户拿走了,他不修了,也算是运气好吧,没砸在手里,逐一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板子这个机子不是i5-3317u的么,用的j8c的桥啊,我这有个一样的好板

怎么说呢,电脑已经被客户拿走了,他不修了,也算是运气好吧,没砸在手里,逐一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通病而死机蓝屏不进系统的不好修。。。建议仔细检查每一个供电(包括mos管转换的)主板上的外设芯片拆 ...

怎么说呢,电脑已经被客户拿走了,他不修了,也算是运气好吧,没砸在手里,逐一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款机试过触发不上电的加焊U好了

怎么说呢,电脑已经被客户拿走了,他不修了,也算是运气好吧,没砸在手里,逐一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意楼上的CPU 飞西了。

怎么说呢,电脑已经被客户拿走了,他不修了,也算是运气好吧,没砸在手里,逐一回复

网友:
怎么说呢,电脑已经被客户拿走了,他不修了,也算是运气好吧,没砸在手里,逐一回复

网友:
不亏就是赚

网友:
换个window 10或者 8  看看位置是不是卡logo  还是这是桥问题多   但我还是先跟进  4组电容(S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