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H81-MINI 上十几天前维修过的大短路

楼主(2019-12-19):
ONDA H81-MINI 上十几天前维修过的大短路,今天客人又拿回过来了,还是一样短路,一插冲电器,冲电器的灯就灭,这次还是CPU上管旁的电容短路,但这次是第二只,这次就拆了不再安会去,现在能亮机进系统了,但不知这次能支持几天又烧短路,不管了,先给客人。

网友:
这种检查一下电源滤波不良,或者把电容都换掉,要不然还要返工

网友(2020-02-27):
客户的电源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