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电脑不分区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9-12-19):
今天看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到了 2014 年 Windows 用户还喜欢对新买电脑的硬盘分区? 看了一些回答就是,很多人不赞成电脑分区,但是又没有详细的说不分区的好处。就来问一下 ,不分区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不分区的话,如果 娱乐(F:)装满了,就要放到 学习(D:) 里了

网友:
记得我公司国外的IT工程师也不建议给硬盘分区。
我认为不分区的最大好处是移动大文件(或文件夹)速度非常快,瞬间到;如果你移动一个电影文件到别的盘符往往会花费很长时间。
坏处是系统崩溃了没法用ghost等镜像恢复方式来恢复系统,只能用安装版的系统盘重新装(只覆盖系统文件或安装系统到另外的系统文件夹) 。

网友:
不分区的好处就是移动文件方便。其实有很多功能可以避免重装系统,而且即使重装系统也不必格式化分区。有哪些可以在关键时候挽救我们的系统呢:WinRE,系统还原点,备份机制。

网友:
我电脑只有一个分区。
一、移动文件速度快。
二、搜索文件方便,可以秒搜软件文件和内容。
三、保存文件的默认位置不用再另选,文档、下载、音乐、视频、图片等文件夹挺好用的。
四、关于系统有问题需要重装的:备份现用无问题的系统到U盘,以后直接恢复回来即可。
五、可以文件云同步和硬件同步。不怕电脑或者系统损坏后文件丢失,可以随时查看文件。
       文件硬件同步可以选大容量手机、电脑可直接插的双接口U盘。我的U盘还支持系统重装功能

网友:
不分区的话万一重装系统了,整个电脑数据就全没了,你愿意看到这样的结局?

网友:
难道你们就没想过装两个硬盘?

网友:
我一般固态是系统,机械做存储,不分区

网友:
500G SSD,一个区的路过。文件都是直接丢桌面,文件夹都没建过。

网友:
不不不,硬盘要分区才能用
不分区的话不能用

网友:
搜索文件方便,可以秒搜软件文件和内容

网友(2020-02-02):
不分区 盘的空间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