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45时显时不显维修

楼主(2019-12-19):
板号:NM-A281有时开机能显示,有时候开机电流到0.5几就不动了,屏不显示。有哪位朋友修过此类故障

网友:
一般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先换个内存 再观察看看

网友:
刷BIOS不行,估计就是CPU 问题了!

网友:
首先刷BOIS先。这是思路。

网友:
这类机器,CPU虚焊的多,发热很高的

网友:
MAD的机器先刷BIOS,找看看是不是桥虚焊什么的

网友(2020-03-15):
感谢分享,希望分享更多的论坛没有的相关资料。

网友(2020-04-27):
怀疑是CPU坏了

网友:
cpu的电流,这情况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