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灯泡问题

楼主(2019-12-19):
在维修电源,或者其它电器时,串个灯泡!但是,该怎么算出不同电路串多少瓦灯泡?例:什么样电路板(电源)维修时串25w,60w,100w?怎么算的?

网友:
这个问题 问的好  我也非常想知道

网友:
这主要考虑是给电源降压,以免继续烧坏,电源管集成块什么的,一般60瓦灯泡就行

网友:
知道为什么串 比串多少更重要,也不是什么板子都可以串,灵活使用

网友(点评):
说到点子上,楼主看到这楼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灯泡里面的钨丝,在常温下的电阻值是0欧姆的,只有等灯泡亮的时候(温度很高了)才有电阻值。

网友:
硬要选择的话,P=UI   根据要维修的电源初级电流你自己选择吧。
当然灯泡的额定电流要稍大点才行。

网友:
我一般用100w的灯泡功率大了再加一个。修开关电源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