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EX 3-1435板号LT415-ADMMB14235-1DIS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9-12-19):
FLEX 3-1435或者S41-35板号LT415-ADMMB14235-1DIS不定时掉电,有几个型号用得同一个主板,自己注意看下板号,有时10分钟有时2分钟左右掉电,没有示波器,只能靠经验猜,一开始怀疑BIOS,刷了还是一样现象,后来看到CPU供电用得是复合管,以前有遇到麦本本的一款掉电就是这种复合管的问题,找了两颗换上还是一样,加了330的电容也是一样,最后记得以前碰到过不显示加焊CPU有好的,220度加焊CPU好了,放了一天电影也没见掉电,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看到论坛也有几个兄弟碰到同样的现象也没有解决,参考一下

网友:
我的是AMD的A4 CPU

网友:
估计是CPU虚焊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