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7-KP7S1 6-71-P650P0-D02A 改核显后,2分20秒 准时断电

楼主(2019-12-19):
神舟战神Z7-KP7S1  6-71-P650P0-D02A  改核显后,2分20秒 准时断电 求助高手大神!
昨天接修1台 同行的 : 神舟战神Z7-KP7S1  CP65R03 笔记本   板号 6-71-P650P0-D02A

故障:主板上 显卡辅助供电 上管PQ22 击穿,主板烧焦穿孔,板层短路,无法维修显卡供电了!

维修:放弃维修独立显卡,拆掉 PRS1 去掉 独立显卡供电 的上管供电 ,改成核显(集显)使用

现状: 拆独显供电后, 笔记本可以开机显示 进系统,但是,开机后,2分20秒后,笔记本准时 断电,可以再次开机,依然是2分20秒 准时断电
          进系统,进PE ,或进BIOS设置界面,故障现象一样,都是 2分20秒 准时断电,可以反复再开机! RTC 放过电,恢复过出厂设置!故障依旧!

暂时 没有刷过 BIOS ,! 但是

去年有台ASUS 笔记本,改核显后,30分钟 准时掉电,各种刷BIOS ,改BIOS     也没有修好!    最后,把 独显修好,30分钟掉电故障,就修好了!

这台 神舟笔记本,放弃维修 独显, 求助高手大神,改核显后,怎么样 维修 解决  2分20秒断电故障! 谢谢!

网友:
附送电路图

神舟战神Z7-KP7S1 CP65R03 板号 6-71-P650P0-D02A .pdf

网友A:
神船的bios会检测独显的,独显认不到会掉电。干掉BIOS这个功能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船的bios会检测独显的,独显认不到会掉电。干掉BIOS这个功能能解决。

有 会修改 这个 BIOS 的高手大神吗?

网友:
改个温控 芯片   有人 改过

网友:
找个能认显卡的坏核心干上去不就完了不要显存供电

网友:
P650RP6(-G) / P651RP6(-G)

网友:
参考这个

网友:
谢谢!谢谢!:明天 改电路试试!

网友:
g781资料上说,把d+接地或者把d+和d-短接就不会触发报警了。就是一坨焊锡的事

网友:
想办法骗过检测独显电路试一试

网友:
这要骗过显卡检测电路,我是没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仅供参考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8990-1-1.html

这个方案 已经尝试了! 拆掉Q9,让OVERT# 不被拉低!    但是 依旧是2分20秒 断电! 重开机依旧20分20秒断电

网友:
我这个主板电路图没有找到这个温控芯片!

网友(2020-03-07):
看来这个机子是通病,我也遇到一个显卡副供烧的一塌糊涂,板子少碳化一大片,挖了一个坑,还是发烫大短路,放弃了。

网友:
遇到一样的故障了, 楼主搞定了吗?估计可能是缺电压的问题, 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