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维修待机3v5v也不简单(tps51125 ,rt8223,tps51123芯片)

楼主(2019-12-19):
平常我们最喜欢修的故障就是 不开机,少某个供电,声卡网卡坏等等,即便是这些故障有时也不简单。今天就碰到一台联想一体机型号C320
      1、插上电不开机,电流表无反应。                                                                                    2拆机目测无进水,无烧焦。                                                                                          3测各供电电感阻值,包括公共端,隔离管无异常(排除有无短路)                                    4通电测各路供电,19V正常,3、5v没有故障锁定,开修。                                                       电源管理芯片是RT8223pzqw,和tps51123、51125基本通用 测芯片16脚vin 20V正常,3脚REf 2V无 开始换芯片,由于手头没有Rt8223、用51123代换,换上不行,又换个51125,侍机正常,等板冷却,3、5V又没有了,经验告诉我可能是滤波电容和输出mos管坏,先换电容pc115,193正常一会,冷却又沒有了,那就换输出管,pq27、28,29、30,也是一个鸟样。这就是修电源三板斧,芯片,电容,mos管,一般就会好,看样子这是二班的,没那么简单。那就要拿图纸修对着修,这也维修师傅最不想的,测试呀,看懂图纸,用的时间,一般机器,都可以修好几台了,毕竟时间就是金钱,技术不值钱。还好我是鑫智造vip,蛮好用的,图纸也全,时序也有                                                                                                    测vccrtc3.3正常,vin19v正常,vreg3  3.3V无,问题就在这了,分析按理只要芯片16脚19V正常,3脚REF就有2V(内部产生),只要13脚有4.2v,8脚,17脚电压就会产生,18脚再正常(接EC)就会产生3v5V的UG LG ,侍机3V5V自然也就有了(MOS,电容,芯片都换过)因为16脚vin正常,REF先不管它,因为内部产生,我也管不着。                                                                                                    测13脚EN0 0.6V不正常,看图由19v通过两电阻分流产生,下拉电阻pr234 阻值正常,上拉止阻pr236实测1m多,明显便大,元凶找到。换一个500K电阻,13脚4.2V正常,8脚,17脚电压也正常了,只是还是无3V,5V,不会还有问题吧,按一下开关,开机了,一切正常,开机后才产生待机电压。装机收钱。

网友A:
唉,还得要把芯片、电路吃透才行……
佩服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还得要把芯片、电路吃透才行……
佩服楼主

不吃透,就没得混了,现在这行情

网友B:
这个是开机后产生3.3和5V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开机后产生3.3和5V的

用51125 就直接有3 5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51125 就直接有3 5v

不一定吧,这个待机有还是触发之后有,取决于开启信号是触发之前就有还是触发后,最终受控于时序

网友E:
这种问题基本都用不上图纸就能解决了,看多了基本都记得这些引脚的定义了

网友:
供电,开启正常就换芯片,还不行就场馆电容了,终极必杀,抓波大法呗!

网友:
查待机电路一上来就应该查VL,不正常再查EN0,可以少走湾路。

网友:
维修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基本都用不上图纸就能解决了,看多了基本都记得这些引脚的定义了

你牛,你能记得电阻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吧,这个待机有还是触发之后有,取决于开启信号是触发之前就有还是触发后,最终受控于时序

理是这个理,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差距

网友:
基本都记得

网友:
3V5V这个待机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还有充放电电路

网友:
看了此帖,以后修待机电路就有了思

网友F:
看了此帖,以后修待机电路就有了思路!

网友:
还是有电路图,好弄,现在好多都没有图纸

网友:
这头脑学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修主板的机子越来越少了,一个月才修几台

是啊,以前哪有时间写帖!

网友H:
开启都没测  就换芯片了啊。。。走弯路了

网友H:
还有一点 ,13脚可以悬空开启,不用换电阻那些都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还有一点 ,13脚可以悬空开启,不用换电阻那些都行。

都是牛人啊,实践出真理

Yy.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开启都没测  就换芯片了啊。。。走弯路了

都是老油条了,换东西比测试快,关键芯片脚位记不得,芯片大多,能记住都是刚入行的,有钻劲

网友:
从此走上了大神之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牛人啊,实践出真理

这个是常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看了此帖,以后修待机电路就有了思路!

都需要与时俱进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需要与时俱进啦。。。。

分析很仔细,好理解,希望多发帖

网友:
不吃透,就没得混了,现在这行情

网友(2020-05-29):
我的问题是待机0.01,按开关有3,3v,按开机待机3v,5v有瞬间出来,但是电流还是那么低,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没有图纸维修简单差不多,大问题没有图纸想搞定有点困难。

网友:
现在我都修不到51125 这种芯片了,都是那种集成场馆的芯片

网友(2022-05-31):
待机35V 要修起来,也得搞懂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