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v装上CPU不启动,不装风扇正常转

楼主(2019-12-19):
小弟业余爱好者一枚。有块华硕B85不装CPU风扇正常转,不装CPU接上12V CPU供电也是正常转。但是装上CPU风扇转一下就停。CPU是好的没问题。cpu小12V,上下管G极,万用表打过都是有500值,不过小八角芯片PWM1脚位好像没电压,是PWM芯片问题还是短路问题h?各位老师帮忙看看

网友A:
转一下就停,说明主板在自检了,啥地方有问题。先易后难,刷个bios先试试

网友:
表述不清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一下就停,说明主板在自检了,啥地方有问题。先易后难,刷个bios先试试

不装CPU,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都有,PWM芯片EN  VCC SHDN#电压都没问题,没CPU供电,是否可以判断PWM芯片坏了?

网友:
就是装上CPU开机,风扇1秒不到就停了,不装CPU,也插上CPU供电,风扇可以一直转

网友:
你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应该检测下芯片工作条件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