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显卡维修 花屏和打驱动拖影

楼主(2019-12-19):
先来一张七彩虹GTX960 2G 开机花屏 这个直接用软件定位 看到A组高位报错  这个显存在背面 直接换一个就OK

再来一张影驰960 4G  开机一切正常 但是打驱动出现拖影 鼠标走到哪儿 红色拖影跟到哪儿 这个卡断断续续修了一段时间  之前一直不显示  供电都有  最后发现是这个位置没电   换了芯片也没电  最后直接接在PCIV供电上  显卡就显示了 但是打驱动就有拖影  取下芯片对地打值 发现这个位置只有3 正常的应该 100多一点儿  然后直接换个核心   这个位置的供电是VID_PLL   应该是核心内部短路了  当时我应该加大电压 接到1.5V以上试试的

最后 哪位老板手里有显卡维修交流群 求拉一下 嘻嘻

网友:
x写的很好啊,不过这个显存顺序不知道咋判断

网友:
技术很好哦。。。

网友:
960显卡只有AB两个通道啊,怪不得这么便宜

网友:
而且这个奇葩板官网上搜出来是B85M-G PLUS还另一个usb3.1版

网友:
工具很全啊

网友:
         加我微信59809626 我有几个群

网友:
显存植锡咋植的,像手机芯片那样刮锡浆嘛

网友:
显卡测试软件哪里下载的啊,

网友:
大部分花点都是显存虚焊

网友:
那个定位的软件是什么软件啊?  楼主。

网友:
修显卡利润高吗,量大吗

网友:
设备真齐全,显微镜都有.核心是料板拆的还是全新

网友(2020-02-06):
修显卡核心供电,显存供电,接口5v供电好找,其他供电怎么找,位置有什么特征吗?

网友:
关心修好 收多少钱

网友:
花屏不是插显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