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K REV1.03维修

楼主(2019-12-19):
华硕H110M-K  REV1.03维修, 测内存供电1.2V,正常 测桥供电1.0V正常 测VPPDDR2.5V 测VCCSA电感前端有电 测CPU供电为0V, 测CPU供电芯片ASP1401B第7脚,只有3.3V 测开启脚位同样也为3.3V 查看点位图连了一个2.2欧的电阻测一端为3.3,一端为5V, 直接用一坨焊锡丝, 再测供电脚已经有5V ,再测CPU供电位置有电压 最后发上亮机图
ASP1401B的脚位定义是和B150M-K  REV1.02芯片是一样的,论坛有点位了,我就不上传了

补充内容 (2020-4-26 08:48):
2.2欧电阻没有安装

 会员1505193300鑫豆2025-10-1 11:08
 会员827333300鑫豆2025-3-28 18:09
 会员1204341300鑫豆2024-12-20 21:59
 会员1552851300鑫豆2024-11-23 22:36
 会员439601300鑫豆2024-11-21 22:18

网友A:
大神   H110时序好理解吗

网友:
老铁     加一下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   H110时序好理解吗

老铁     加一下分啦

网友:
没看懂,不知道你什么故障修

网友B:
缺cpu供电,供电芯片缺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缺cpu供电,供电芯片缺供电

CPU供电芯片只有3.3V,,,点位上要求5V

网友:
谢谢分享,一般认为有电压就是好的,还是楼主细心

网友D:
老铁     我加分了...
看你贴的图这个是cpu供电的开启电压5v被2.2欧电阻拉低变3.3是不???
没解说小白会看不太了解

网友E:
是cpu供电的开启电压5v被2.2欧电阻拉低变3.3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cpu供电的开启电压5v被2.2欧电阻拉低变3.3

2.2欧的电阻没有安装

网友F:
如果我的话也会一测而过。3.3就当正常了。哈哈。

网友:
高手,修板简单明了  厉害

网友:
厉害厉害,要我也认为3.3是正常的

网友:
像高手学习了  佩服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我的话也会一测而过。3.3就当正常了。哈哈。

我的话比你更一测而过,一般都不测芯片供电,只会测一下开启,顶多再测一下附近的2R2电阻有没有坏。
除非特别有价值的主板,才会看一下图纸好好量一下条件。
所以这种问题我有可能反而修不好。你要问我理由么。当然是我碰到大多数都是别的问题引起没CPU供电,
供电本身的碰到还是比较少,后面的新主板。但也有。

网友:
原来是这个东西的问题,,,我修到一块一样的,,没图纸,返厂了

网友:
华硕H110M-K  REV1.03维修, 测内存供电1.2V,正常 测桥供电1.0V正常 测VPPDDR2.5V 测VCCSA电感前端有电 测CPU供电为0V, 测CPU供电芯片ASP1401B第7脚,只有3.3V 测开启脚位同样也为3.3V 查看点位图连了一个2.2欧的电阻测一端为3.3,一端为5V, 直接用一坨焊锡丝, 再测供电脚已经有5V ,再测CPU供电位置有电压 最后发上亮机图
ASP1401B的脚位定义是和B150M-K  REV1.02芯片是一样的,论坛有点位了,我就不上传了

补充内容 (2020-4-26 08:48):
2.2欧电阻没有安装

 会员827333300鑫豆2025-3-28 18:09
 会员1204341300鑫豆2024-12-20 21:59
 会员1552851300鑫豆2024-11-23 22:36
 会员439601300鑫豆2024-11-21 22:18
 会员1205477300鑫豆2024-10-26 13:17

网友(2020-03-20):
110主板还开始修,也不知道时序

网友:
我想问桥供电的那个电感测量对地是不是0欧姆,我测量几乎为0欧姆,我想判断是不是我的桥挂了,

网友G:
大师 有没有图纸啊,碰到一个无VCCSA和CPU电压

网友:
还真是,想想看大多数人测有3.3都会一掠而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师 有没有图纸啊,碰到一个无VCCSA和CPU电压

没有的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   对这种缺少电压的问题 基本上是秒杀

网友:
来学习了,电压管理芯片供电偏低导致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一般量到3.3V这种常见电压我肯定就忽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芯片只有3.3V,,,点位上要求5V

这不就是那个供电电阻坏了嘛,

网友(2020-04-20):
引用 网友H:
这不就是那个供电电阻坏了嘛,

这个电阻就没有安装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铁     我加分了...
看你贴的图这个是cpu供电的开启电压5v被2.2欧电阻拉低变3.3是不???
没解 ...

2.2欧的电阻没有安装

网友:
你的这个我看到一半几乎知道哪里问题 ,但是我的这个有电压就是不同CPU供电,EN也有,正在检查中

网友(2020-05-23):
开启脚3.3v是正常的,7脚只有3.3v不正常,是2.2欧电阻掉件了吗?我看7脚只连了一个电容和这个2.2欧电阻。

网友:
2.2欧电阻是掉件了吗?我看7脚只连了一个电容和这个2.2欧电阻。

网友:
这主板过保了吗?????

网友:
我也有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