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背光回路断线导致的阴阳屏维修

楼主(2019-12-19):
  今天拿了客户苹果6,不开机。用可调电源,上电30-60-100-120-,电流正常,仔细观察板面,应该是没有修过,测量显示座子J2019,,测量每一个脚位对地值,第26脚0l,,无穷大,再往下查,fl2037断线,测量阻值时,笔尖一碰就掉了,原来是这个电感虚焊,马上补焊上 ,如图:

  再上电测试,晕了,阴阳屏。

  阴阳屏很多都是背光回路引起烧坏背光电路元件造成的,一般只要把电路中烧坏元件换了就能解决。

  打显示座阻值,发现2脚背光回路1断线,将FL2025电感短接,阻值正常

  打了一遍显示座的阻值,全部正常后,上电开机检测。

  开机屏幕显示正常,测试各种功能正常,维修至此结束。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