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联想的A4600K IB43M 主板 官网合成解决安装win764位 卡在四色花瓣

楼主(2019-12-19):
            联想的A4600K    IB43M  主板 官网合成解决安装win764位 卡在四色花瓣     论坛上 提供的 解决BIOS不完整,昨天修机刚好遇到合成了个分享给大家附上附件:
联想的A4600K IB43M 主板 安装win764位 卡在四色花瓣 不停闪烁 硬盘灯不亮,

网友:
刚好需要,下载来看看。、

网友:
具体怎么操作的啊

网友(2020-04-02):
你这个BIOS看着靠谱。有4M。明明是个25Q32芯片,别的发的上来只有1M。我看到刷都不想刷。不管是什么原因,用编程器刷肯定不靠谱。可能那1M需要DOS刷。我没那个闲工夫.
你这个 刷来试试。

网友A(2021-04-12):
此BIOS是好的。刷上已解决装WIN7 64位卡四叶草

网友B:
感谢  这个BIOS完美安装64位系统  开机快不报错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  这个BIOS完美安装64位系统  开机快不报错 谢谢

必须好用。。。。。。。。。。。

网友D(2021-05-15):
这个BIOS写完后开机正常,不卡花瓣,但是遇到一个问题,过一段时间电脑开机不显示,经过来回测量 bios电池必须够3V 才能   保证永久开机正常      这个bios貌似改了桥的供电,当然这只是感觉没有仔细测量,哪位大神有时间可以研究一下,我换了个电池反正好用了    基本半年内   开机没毛病

网友(2021-10-14):
刚好手上碰到一块,试试这个看看

网友(2021-11-23):
引用 网友D:
这个BIOS写完后开机正常,不卡花瓣,但是遇到一个问题,过一段时间电脑开机不显示,经过来回测量 bios电池 ...

请问下 通过什么工具刷的这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必须好用。。。。。。。。。。。

请问下 通过什么工具刷的这个BIOS  找不到刷BIOS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BIOS是好的。刷上已解决装WIN7 64位卡四叶草

请问下 通过什么工具刷的这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 通过什么工具刷的这个BIOS

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F(2022-11-02):
怎么下载啊?怎么刷的?小白求指教

网友(2022-12-07):
必须点赞,真滴有效

网友(2025-03-15):
高手啊  怎么合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