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4745独显板,版号:DA0ZQ1MB8F0 REV:F

楼主(2019-12-19):
ACER E4745独显板,版号:DA0ZQ1MB8F0 REV:F
1,拿到板先打公共点、电感、公共点和电感之间的二级体植,看是否短路。测量后,不短路。随即上电,发现电流跳变,万用表测量公共点电压也有跳变,并有哒、哒、哒的声音,以为充电芯片有问题,型号是ISL88731,换了故障依旧。
2、查看ISL88731芯片引脚定义,发现2脚的ACIN的电压要大于3.2V时,ACOK信号才能开漏输出高电平。见下图。
3、测量ACIN脚,电压只有2V左右,小于3.2V,随即网上查,发现PD5二极管两端电压不一样,拆掉短接,ACIN电压4V,正常了。

4、上电,电流跳到1.4A,按理说应该亮机了,外接显示器缺不亮。跳到1.4A后,反复掉电至0.002,测量各大供电都正常,PLTRSTCPU复位都正常,刷BIOS,故障依旧,再测了SMBUSDDR3_DRAMRST#都正常,EDID没有,怀疑是显卡问题,型号ATI 216-0772000,加焊后故障一样,手上没有此型号显卡,就想着改集显试下。把独显的供电芯片和上下管拆掉,见下图。

5、dGPU_SELECT#,高电平是集显,低电平时是独显。查到Q5管子,把1脚和3脚飞线直连,让他一直处于高电平。见图:
6、上电触发,电流跳变到1.1A,外接显示器,亮机。见图:

网友A:
图片插入还是有点问题。图片要单独复制粘贴。不能直接复制wps里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插入还是有点问题。图片要单独复制粘贴。不能直接复制wps里的内容

好的 谢谢。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也好

网友:
技术一级棒,就是有时候客户不一定接受改成集显

网友:
赞同brookdavilei的看法,毕竟心里不舒服,虽然修好可用了。

网友:
这种一代的,要看如图的支持!

网友:
很多客户不接受改集显

网友:
这位师傅是高手

网友:
如果集显坏了,能屏蔽集显用独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