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466 820-3437-b 电压偏高 掉电

楼主(2019-12-19):
苹果笔记本A1466 820-3437-b  电压偏高 掉电   L7130(PPBUS_G3H)  电压在9.3V左右  电源开机就掉电,不充电 。 用电池一切正常
求助高高手

网友A:
你对苹果时序了解多少?

网友B:
楼主咋不换个芯片看看?我遇到过这个电压偏高到4.5V导致的不认硬盘,换芯片修复的。

网友:
电压偏高给你芯片的关系很大

网友:
还是要结合图纸才能精细的找到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对苹果时序了解多少?

多少知道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咋不换个芯片看看?我遇到过这个电压偏高到4.5V导致的不认硬盘,换芯片修复的。

换了呀

网友:
把电压修到8V啊

网友:
1脚反馈电压调节电阻阻值是否异常?2脚电压检测是否有断线等等等

网友:
自己观察一下isl6259附近说不定有惊喜!前两天刚修到一台充电冲到过流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