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实地 惠普主板不上电 简单维修

楼主(2019-12-19):
先来主板照片

拿到主板  先测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 没有短路

插上可调电源  没有电流  保护隔离没过

3v  线性不正常    测量对地阻值 3v线性短路

   查3v线性去往EC

断开l514电感   在测量3v线性已经不短路了

把EC3v连的电容全拆掉还是短路   那就是EC很有可能挂了

把EC拆下

低电感连上不短路了

找了一个EC换上去

线性正常了

触发上电

亮机

网友:
短路就直接小电压烧机,这样还是比较快的找到问题

网友A:
要有曲折的爱恨情仇,最好牵扯三代人的关系,才能上黄金档,师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有曲折的爱恨情仇,最好牵扯三代人的关系,才能上黄金档,师兄

哪个剧组派来的?

网友:
技术牛逼,值得学习

网友:
对头,楼主以后遇到短路的果断上烧鸡大法

网友:
这是同学一起加分的吗

网友:
看来烧鸡才是主流嘛...看到跑线路找故障的都会有评论烧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有曲折的爱恨情仇,最好牵扯三代人的关系,才能上黄金档,师兄

不要  活的那么累 我喜欢这样的故事 : 从前有这么一家  现在他们一家成了以前  故事结束

网友C:
烧鸡就怕容易烧出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鸡就怕容易烧出其他问题

电压不超过额定电压也容易出问题吗?

网友:
就怕EC里有程序

网友:
现在修一般就是电容短 换电源管理 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  活的那么累 我喜欢这样的故事 : 从前有这么一家  现在他们一家成了以前  故事结束

给你的故事点赞

网友:
烧鸡不就行了?

网友:
直接烧,快速

网友:
这块板好像是我当时用的

,我还特意留了个坑

网友:
      线性短路,很多都是EC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