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神V5,板号NTSN1521主板进水求助

楼主(2019-12-19):
前两天收到火神v5主板,板号NTSN1521,主板进水掉件,发现主板黑色贴纸下的两个电阻掉了,由于没图纸,就先换了两个10K的电阻上去,通电触发1.0A,内存供电不出,正好进水的位置反面就是内存供电,现在连集成上下管的内存供电芯片换了也不行,特地发帖求助大神门有再修这块主板帮忙测量一下图中R149和R266这两个电阻阻值大小,而且现在不知道两个掉件电阻旁边R156.C113和R264这几个件是否有装

网友A:
你查一下供电芯片,看看有没有引脚连接电阻!

网友B:
我好像有这个主板   明天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有这个主板   明天看一下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查一下供电芯片,看看有没有引脚连接电阻!

肯定是有啊,但是这真没头绪

网友D:
图纸论坛有 照片你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论坛有 照片你看看吧

多谢这个照片,但图纸我找遍了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论坛有 照片你看看吧

要是知道阻值就好了

网友:
现在的没图纸的真不好过搞

网友:
既然没图纸,只能是找找芯片的图纸有没有了,照着修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有啊,但是这真没头绪

有的话,你查一下这个芯片图纸!

网友:
找芯片的的图纸参照维修

网友:
找芯片PDF修啊  就怕不是供电 是信号的

网友D:
这个图纸你看下一样的

机械革命MR X6-LH01 板号NTSN1511.pdf

网友:
进液的地方电路并不复杂,目测线有断线,接上再说

网友:
TB买个料板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纸你看下一样的

谢谢,参考这个图纸换上了电阻,内存供电确实出了,但电流跟之前没多大变化还是1A左右,bios刷了,CPU换了,内存换了,复位也有,但还是感觉没怎么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参考这个图纸换上了电阻,内存供电确实出了,但电流跟之前没多大变化还是1A左右,bios刷了,CPU换了,内存换了,复位也有,但还是感觉没怎么跑码

Ntsn1511图纸一样的。这机器它直接出显卡供电的。所以电流比较高。你换个桥吧。这机器换桥还不跑码就随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