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白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9-12-19):
机型:MSO5000
故障描述:白屏不显示

开机屏发白

经测试电容两端短路

电路图得知是一个LCD_VCH正常16.5V的电压,测试对地短路,查下一级电路通向一个电阻,如下图

短开电阻,电容,三极管仍然短路,查看电路图没有连接其他的元器件,只有连接屏卡子

拆除屏卡子后不短了,更换后OK

网友:
是不是换个电容就好了?

H55
换个显示屏 座子。。。。。。。。。。。

网友A:
示波器也有电路图?不错

网友B:
nani 示波器有点位 !

网友:
有电路图还可以接受,点位图都有就过分了!楼主V5

网友:
不是电容短路,是屏卡子短路,下一级电路图的器件都拆了还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也有电路图?不错

基本上电路图都有,相当于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ni 示波器有点位 !

我只有一部电路图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故障,小米笔记本 充电口插短路了

网友C:
高端,示波器也有图纸和点位

网友D:
现在用示波器的都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端,示波器也有图纸和点位

看来你是内行,这款是中高端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示波器的都少了

也不少,主要是查小信号时用的到,还有很多领域可以用,像军工,学校,企业,个人都可以用到,底端的大概2千多就可以买到

网友:
这都有图纸

网友:
这个屏卡子短路的太少见了,受教了,以后遇到了可以研究下。

网友:
最近也是闲的,拆焊台、可调电源、冒牌的白光焊台,全都修了个遍,想想,这个行当也干了几乎20年了,工具该坏的统统都坏了,有部分原因是用的少了——接的活是一天比一条少~

网友E:
我的示波器放N久后,开机都不开了,是模拟的,拆看那密密麻麻的板子头大,扔一边了。

网友(2020-02-19):
引用 网友E:
我的示波器放N久后,开机都不开了,是模拟的,拆看那密密麻麻的板子头大,扔一边了。

现在基本上都用数字的了,模拟的不好修,再加上你没有电路图更难修,数字的1-2千都可以买到,我修的是Rigol的示波器,如果修电脑的话,用100M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