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0 不出CPU供电,拿掉CPU有供电1.7V,是不是CPU挂了

楼主(2019-12-19):
     联想G410    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050-0.010掉电,经测不出CPU供电,供电电感0.00欧,拿掉CPU,开机供电有了1.7V,电流0.175-0.020掉电,之前是芯片NCP81103和一个下管烧了,是不是把CPU也烧坏了?准备TB个CPU回来试下,CPU型号SR1L4 I5 4210M,可以用低点I3 的来代替吧因为是用来试机的不想拿那么贵的,换上需要刷BIOS不?             补充已解决:CPU回到了,换CPU开机正常,测CPU供电1.7V,感觉有点高

网友:
这是传说中的含银的导热硅脂嘛?能导电的那种,
可以上Bxxx这个便宜。

网友(点评):
这四代的有Bxxx吗?

网友:
买个双核的cpu.测机器用啊,备用着

网友A:
卖个双核 算了 。 几十块钱

网友:
各位师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个双核 算了 。 几十块钱

什么型号啊?我看到I3  4000M要一百多

网友(点评):
2950M, 40包邮

网友B:
这个是联想的机器吗?一般供电芯片烧毁或者上管击穿CPU是很大可能挂掉的。这种事2代的CPU,楼主随便买几个回来当测试用完全没问题,几十块钱。

网友:
买个便宜的测试

网友:
我是说那个意思 。不是让上bxxx。找个四代赛扬 2950M 2970M 奔腾 3550M 3560M的试试看能支持不。

网友:
换桥换cpu貌似都要刷bios

网友:
买个啥B850这种,双核的,测试用,烧了也不心疼

网友:
拿下CPU  测量CPU上电容两端阻值 其中CPU上任意一个电容阻值0欧 就可以判断CPU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联想的机器吗?一般供电芯片烧毁或者上管击穿CPU是很大可能挂掉的。这种事2代的CPU,楼主随便买几个回来当测试用完全没问题,几十块钱。

这是是四代的,我是开抬杠的

网友:
不用刷  直接可以换  但拿掉CPU 有供电 主板应该还有问题  ,不装CPU不会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是四代的,我是开抬杠的

哈哈哈,好像是滴,看走眼了

网友:
楼主备两三个双核的CPU来试机好一点,要直接上I5通电就烧那完犊子

网友:
把导热膏檫干净,说不定有惊喜,银分已经覆盖了贴片电容。

网友D:
你用电阻档测量,如果电阻小于8欧姆,基本可以断定CPU挂了

网友D:
检查下供电mos 管,上管下管应该有损失了,你检查下

网友:
先买一个低点的U试试

网友:
大概率是CPU挂了,一般修到CPU供电短路的,就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网友:
人家4代  你拿个二代  能用?   我昨天刚放生一个  神舟的   跟你的故障一样    但是我不敢用I5CPU   恐怕三百块瞬间灰灰

网友:
CPU供电烧大多会烧CPU 替换法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
不一定U坏,换个试下

网友E:
换CPU不需要刷BIOS的,可能要装集显驱动。你这个不一定是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CPU不需要刷BIOS的,可能要装集显驱动。你这个不一定是CPU问题

等CPU回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电阻档测量,如果电阻小于8欧姆,基本可以断定CPU挂了

测了一下,0.00欧没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下供电mos 管,上管下管应该有损失了,你检查下

换了下管,测了上管没什么 问题,就没换上管

网友:
等U回来,再跟大家说一下

网友:
这个不是u坏  之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换u一样的  查其他问题吧

网友:
CPU绝对坏了

网友:
我遇到的 下管烧的 直接保护 不会烧U 但是遇到上管短路的 19V直接进去 十有八九U就要死了 下管的短路不会  只会保护  当然 完事无绝对  你可以买个2950M这种低端U修下看看

网友:
我感觉cpu上的硅脂是不是会导电啊?有没有擦掉它再看还短路不?

网友:
补充已解决:CPU回到了,换CPU开机正常,测CPU供电1.7V,感觉有点高,。感谢各位大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