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不开机怎么解决?

楼主(2019-12-19):
开机哒一声,自动关机哒一声然后就无脑循环 [视频] [视频]
不开机

网友:
谢邀。1内存条、硬盘、显卡一一
重新插拔,全部试试- 自行网搜;
2不行,1里一一换其他的试;3不
行直接重装看看;4等修理高手回复。

网友:
你主板故障灯亮着呢,是哪里没接好吧,一个一个排查,内存拆一条只插一条,查看其他有没有接好

网友:
辣鸡电脑开不了机砸了吧 他肯定是日子过腻了 不想和你在一起了 你还要挽回他?强扭的瓜它甜吗 所以砸了吧

网友:
先断电看接线有没有问题,然后所有部件全部插拔一次

网友:
拿到电脑店去修,很快就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