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山寨版苹果全集成安装系统

楼主(2019-12-19):
进入coms设置u盘启动不了,换了几个u盘也不的,有哪位大神遇到过吗?拆机无ssd固态硬盘,全集成在主板上,无从下手,恳请求思路

网友:
试试用uefi的pe应该能启动

网友A:
这界面是Linux系统,你要不安装一个Linux系统算了

网友:
不用设置,楼上所说,用UEFI能直接启动的。

网友:
见过很多山寨苹果一体机  但是你这个是见过的最山寨的   系统没有撒特殊的 无非就是传统模式和UEFI模式 换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界面是Linux系统,你要不安装一个Linux系统算了

哪边看出来是linux系统,这就是efi bios而已,还没到操作系统的层面,用带UEFI 的u盘就能启动

网友:
这种的界面好像只支持32位的pe和系统

网友:
楼上正解,这是efi shell模式

网友:
我有这样的系统和安装方法,芯片厂提供的,瞎安装驱动都没得。是32位系统

网友:
输入EXIT回车试一下

网友:
这山寨的666

网友B:
cpu 3735?还是8300?

网友C:
这种应该是ATOM处理器,要用32位的UEFI启动盘,WIN8.1 32位或者WIN10 32位,做成UEFI模式就可以

网友:
之前见过笔记本开机没反应,键盘都按不来

山寨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应该是ATOM处理器,要用32位的UEFI启动盘,WIN8.1 32位或者WIN10 32位,做成UEFI模式就可以

不得 ,得的话我早就装完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3735?还是8300?

散热器粘死在上面,不敢太大了掰开看

网友:
试试用uefi的pe

网友:
好像很难搞

网友:
之前遇到华硕凌动笔记本64位处理器32位主板。解决办法,下载安装32位win10。必须用uefi,屏蔽了传统cms。而且要装官网驱动,花了两天时间

网友:
装原版 UEFI的系统 应该就可以 原版的安装版的那种

网友:
这种机搞了几台  专用pe系统   把优盘格式化  名字改为小写pe  然后把系统整个解压到根目录   开机选择pe启动就可以了  当初不知道买了专用系统后才知道。。。

网友:
工控机主板

网友:
可以可以 666

网友:
做工很山寨

网友:
这电脑这么简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