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60 nm-a581独显触发掉电

楼主(2019-12-19):
        天气终于冷起来了,但学修机器的热情还是很高涨的

        主板放着坏的。插内存掉电,不插不掉。待机约0.001,触发有2次跳变,最高约0.6v,掉到0v,约40秒后可再次触发。测量各大电感阻值和电池启动瞬间电压如图。开机时听到独显附近有一点啸叫声,掉电瞬间好像听到CPU电感附近有一丁点一丁点“哒”一声。(电池供电)掉电时,公共点9.6v掉到2.6v,缓慢降至1.2v,之后恢复9.6v,此时可再次触发。3v几乎立即掉到0v,5v也在掉电时降到2.9v,跟着缓慢下降。
       总体感觉是保护隔离了后某电容电路放电做成2点多v缓慢下降的表现,判断依据是电压下降过程即使断开可调和电池依然继续和不能打断。         尝试直接刷(未修改me)本站“迅维快修BIOS”,变成插不插内存都掉电。
本站有些贴说集显供电短路击穿CPU,想到都怕,而且的确集显未出电压。但也有其他文章说有些集显进系统才有电压。
        本人业余,希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
看阻值应该没短路

网友A:
额,你这个三五伏怎么感觉不大对劲。。。。。

网友:
插内存一般掉电都是资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你这个三五伏怎么感觉不大对劲。。。。。

我也觉得3,5v阻值不太对,裸板二极管档没阻值,但它开始能出3.3和5v,好像3v先先掉的,没有示波器,只能万用表加秒表来比较各电压那个先掉。晚点再比较各电压掉电时间,谢楼上几位回复

网友B:
看样子像是有点短路保护的样子,还是仔细查一查MOS管之类有没有击穿吧

网友:
u坏的多

网友:
对了,3v在只接可调时,掉电后一直都能输出3.3v,直到公共点恢复正常电压(20v),也就是约40秒之后再次触发前它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像是有点短路保护的样子,还是仔细查一查MOS管之类有没有击穿吧

我想知道是什么造成掉电后有放电的表现

网友:
掉电 把BIOS刷一下试试

网友:
公共点电压也不对啊

网友:
3v几乎立即掉到0v  检查下3V对地阻抗 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把cpu供电和集显供电的NCP81382MNTXG供电芯片换了

网友:
多买两个回来换完之后万用表打值正常再上电,ThinkPad6代7代都喜欢用这芯片,pwm芯片mos管合为一体的 爱坏的很

网友:
迅维快修的那个t460加拿大版的bios是可用的

网友:
等你消息 祝你好运

网友:
掐指一算又是CPU供电那边 或者集显供电  那个鬼芯片爱烧的很

网友:
晚上有空测了一下,只接可调,输入19.8,到公共点19.28,触发19.66,7秒后掉电,掉电时19.78,约6秒后恢复19.28。就是说接可调,间隔13秒左右可再次触发。这样算短路掉电还是缺电源好掉电处理?

网友:
用示波器捕捉电压,这样更准确,修过类似,因为瞬间掉电 用示波器看,小分支1.8v电压未达到只有1.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