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大芯片BGA

楼主(2019-12-20):
BGA大芯片必须返修台吗?那位师傅用850那种屌丝风枪BGA过大芯片?传授点经验!

网友:
能不能行,你自己多试几次吧

网友A:
必须返修台,风枪是干不下来的。非要风枪勉强干下来估计也报废

网友:
风枪温度控制不好,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在论坛搜一下土炮,这是最低要求了

网友:
主板下方必需有预热装置.热度大约250~270左右即可

网友:
论坛有大师这样搞的,搜索一下吧,单一个风枪好像不行,即使搞好了也不耐用

网友:
手机的芯片小可以。
这种芯片太大,必须两面同时加热,一把风枪即使弄下来板子也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返修台,风枪是干不下来的。非要风枪勉强干下来估计也报废

嗯嗯!是不是小牙签刷大锅 滴感觉!哈哈哈:daxiao:

网友:
这HP主板出情况的是显卡,不是北桥。

网友:
简易工具不靠谱 上 台子吧

网友:
10年以前就是用土炮枪做的  一个电脑城都 没有一家用BGA  哈哈 一个土炮枪 以前是850元 也可以调三档   那时间IBM和HP是大主顾啊  好怀念

网友:
风枪肯定不行的 功率和温度控制都不行 下部要辅助加热

网友:
单独一个风枪,,不行的

网友:
大风枪干桥要控制好温度,不然桥要爆锡。

网友:
风枪容易受热不均匀,

网友:
芯片加热时间过长,极容易造成核心损坏,热风枪加热会被板子扩散出去,所以成功率极低

网友:
要是专业搞维修 建议还是搞个BGA吧

网友:
买个BGA返修台,问题很快就能解决,风枪就不要去玩了,靠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