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大音频断线导致无外放维修案例

楼主(2019-12-20):
  【故障机型】iPhone6p 64g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说手机外放无声音,插耳机正常,振动和接听电话都正常。

【故障分析】

  开机测试确实和客户描述的故障一样,因为插耳机正常代表手机大音频的工作条件是已经满足了,可能是大音频芯片和音频功放或者是I2S2(外放的音频数据线)有问题。也有可能是外配引起的。

【维修过程】

  先排查外配问题,把手机主板取下放入我们的测机后壳总成里面,开机再次测试发现还是原故障。现在基本可以排除外配原因,目标直接瞄准大音频IC拆卸芯片后,观察焊盘有无连锡和掉点,一切正常直接到料板上拆一个大音频IC植锡装上。再此开机测试发现故障依旧,现在基本排除大音频IC的原因。拆卸音频功放,测相应的点位,发现45_AP_TO_CODEC_XSP_I2S2_BCLK(I2S2的时钟信号)断线。

  这个点只连接大音频,音频功放和CPU,拆卸大音频测相应的点位发现阻值正常,直接从大音频下面拉一条先飞线到音频功放的相应点位。

  直接装上音频功放,开机测试。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外放正常,故障修复完毕。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A: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里面没有找到这个45_AP_TO_CODEC_XSP_I2S2_BCLK(I2S2的时钟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里面没有找到这个45_AP_TO_CODEC_XSP_I2S2_BCLK(I2S2的时钟信号)

括号里面的东西不要输入就可以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