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现在大家用哪种比较好用的,推荐一下,

楼主(2019-12-20):
我现在手里有两台可调电源都不好用,必须的得再弄个新的了。各位道友给推荐下我现在买哪一款比较好用的呢。谢谢

网友A:
弄四位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四位数的

这个四位数显的基本条件,

网友:
目前正在用的是itech. 还行,已经用几年了

网友:
宏盛有个5位电流的可以某宝一下

网友:
变压器线性电源,不二之选
数控/开关电源的恒流都是满满的纹波

网友(2020-02-14):
rd6006淘宝搜一下

网友(2020-03-17):
笔记本维修直流电源可调30V5A开关型兆信稳压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