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9-12-20):
前段时间接到一台A1466,版号820-00164-a,拆开是一台进水发霉机器,很多地方已经泡烂,就让客户换板了,这块板便自己留下来。这两天闲着没事,便拿出来看看,折腾了大半天,把进水的地方处理好,进水的图片没拍,下面是处理之后图片 处理好之后,测量公共点有8.6V 3.42V线性电压也有 开关上也有3.3V 但是SMC_PWRBTN_L只有1.4V 测量SMC_BC_ACOK,3.3V正常 EC的VBAT,VDDA,VDD都正常 , EC晶振已经起振(这个12M必须在通电的一瞬间才能测到) ,测量3V待机PP3V3_S5_REG_R只有0.5V 测量3V上管D级只有1.7V ,此电压来自于R5430,而R5430电阻 8.6V正常 ,飞线过来,再测量3.3V和5V正常,接上ONEWIRE总线,绿灯亮了 ,测量SLP_S3#为0V,示波器测量32K已起振,查桥待机条件VCCRTC,RTCRST#,SRTCRST#........RSMRST#,BATLOW#,依次测量发现只有BATLOW#为低,找来电池装上,通电自动触发,过了一会听到熟悉的”咚”一声,以为好了,装屏测试不亮,但是大小写灯已经亮了 ,测量屏供电PP3V3_S0SW_LCD_UF有3.3V正常,但是背光供电PPHV_S0SW_LCDBKLT无电压 追查来源,来自于PPVIN_S0SW_LCDBKLT升压 。最终追查PPVIN_S0SW_LCDBKLT来自于公共点,看来还是腐蚀断线没有接上,把这条线接好后,正常亮机 装进无主板的裸机后测试全功能正常,充放电正常。 测试一小时后,做最后处理 装起来OK.,另外吐槽一下现在的Windows10系统,非法关机几次,就进入一个什么选择语言界面,选又没什么用,又跳不过去,尼玛 ,到此维修结束。这个板其实不难,主要找料堆电路浪费时间,最近还算清闲,前后弄了一天左右。(另外请教一下,我发现这个板不接onwire总线待机有3V 5V,接上onewire总线就没有5V了,苹果是不是都是这样)

网友:
好厉害呀, 我也要好好学习理论基础

网友:
你这飞线,在城中村是要被城管剪断的

网友:
那个黑色键盘好特别啊

网友A:
触发后才有5v的,另外这型号是14年的146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后才有5v的,另外这型号是14年的1465吧

应该是吧,记不清了,我这个1466的壳装上很完美

网友:
这种付费用才可以看吗都是同行还要这样吗

网友B:
苹果的机子公共点电压很低吗??才八点几伏

网友:
赞一个,,学习经验

网友:
哇塞,厉害,飞这么多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机子公共点电压很低吗??才八点几伏

苹果是PWM产生的公共点

网友:
楼主厉害,这都能修好

网友C:
这个板子修好了能卖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修好了能卖多少钱???

装到裸机里面卖整机

网友:
厉害,这都能修好

网友:
苹果的图纸和点位确实是比较全为我们提供了太大的便利

网友:
如果所有机器都像苹果一样资料齐全,修复率肯定有一定的提升

网友:
能不能不要上传这么多图片,每个电压都拍一张有那个必要吗都是图片都找不到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