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40寸电视液晶

楼主(2019-12-20):
三星40寸电视液晶
型号贴纸不见机器只有这个型号PS BN64-01297F

故障:不通电
电源板待机5v正常 主板1.2v电压0.5正常 更换后可以机

屏显示不正常

逻辑板:以前客户其他地方修过换过代用板用过一段时间
逻辑板是代用的索尼逻辑板                                    屏是三星

请大家判断下是屏坏还是逻辑板坏

网友:
感觉像逻辑板问题  不贵订个回来试试

网友:
插左边 屏线看看 半个正常吗

网友:
订了逻辑板回来试试

网友:
三星屏幕问题的多一些

网友:
十有八九是屏挂了,我们这收废品的都知道三星电视屏坏了不能修!

网友(2020-01-30):
看相关图片,应该是2010年14周出厂的屏,9年多了,元件老化的差不多了,

应该还是逻辑板的问题,拿放大镜检查遍,看有无元件变色严重,有看不顺眼的重点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