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脑Air A1466-00165公共点短路 场管击穿 CPU挂了???

楼主(2019-12-20):
手上有台苹果笔记本AIR版号A1466 820-00165-A,进水,检测到公共点PPBUS_G3H短路,断开R5450后,发现是PPBUS_S5_HS_COMPUTING短路,又查到PPVCC-S0-CPU的主值对地为零,正常应该有十几吧,断开CPU 供电PPVCC_S0_CPU的两个电阻R7320,R7310后,PPBUS_S5_HS_COMPUTING就不短路了,但是主值也只有100多,最后发现是Q7310击穿了,拆了Q7310后
PPBUS_S5_HS_COMPUTING
主值400多正常了,公共点电压正常了,测得
1. PP3V42_G3H=3.42V 正常
2. PPBUS_G3H=8.6V 正常
3. PP3V3_S5_REG_R=3.3V 正常
4. PP5V_S4RS3=5V 电压没产生
是不是Q7310击穿后公共点电压跑到PPVCC_S0-CPU 里去了,导致CPU 这路主值变为零的?难道是CPU挂了?

网友:
学习了 不错

天意wx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阻值是0还是比较小 ?CPU管子击穿了很危险

网友:
换主板或者换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是0还是比较小 ?CPU管子击穿了很危险

主值0000了,

网友:
CPU场管击穿基本CPU废了

网友:
基本CPU挂了,可以把管子拆了试试阻值

网友:
您这是小号吗      新手能干苹果   牛逼

网友:
换u或者报废,下一个!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cpu坏了,现在的英特尔感觉都是去掉保护功能

网友:
如果不想换U  底板 出不

网友B:
用相应电压烧一下 不就知道啦  就电流变大且发烫  不就挂啦吗

网友C:
电流表调到1v 烧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表调到1v 烧一下了。。

烧过了,主值没烧出来,还是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相应电压烧一下 不就知道啦  就电流变大且发烫  不就挂啦吗

就是大电流

网友:
把电感去掉,然后量向着CPU的那一端电感焊点,还是0欧就死了

网友D:
把电感去掉,然后量向着CPU的那一端电感焊点,还是0欧就死了,一般只要CPU供电上管击穿,cpu死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电感去掉,然后量向着CPU的那一端电感焊点,还是0欧就死了,一般只要CPU供电上管击穿,cpu死的多

0欧,cpu 死了

网友:
基本上都是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