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7开机暗屏 不显示维修 版号820-00928-04

楼主(2019-12-20):
接到一台苹果A1707笔记本客户描述开不了机  我开机发现机器应该是没有背光 暗屏  心想要么是屏幕要么是主板给屏幕供电处问题,拆机后观察也没有进水的痕迹找到板号820-00928-04 找到可以参考的点位测量发现 PPVOUT_S0_LCDBKLT阻值太低只有45左右这个阻值明显不对,这个是个升压电路电压应该在25V左右这肯定后极有短路,对照着点位图 锁定问题大概位置 仔细观察发现 这个电容颜色有点不正常,果断拆除电容再次测量阻值正常了看来罪魁祸首还是这个电容 找了个升压电容装上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准备收工收米   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个升压电容和普通电容不一样此处必须要用升压电容 如果用普通电容可能会导致用不了多久就会烧掉,维修经验分享给大家  图纸点位论坛里有我就不发了

网友:
升压电容在哪找

网友A:
现在我也有一个黑屏的 外接显示 也是不好修

网友B:
升压电容?注意耐压就行了,拆掉一两个也没事,主要不是升压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升压电容?注意耐压就行了,拆掉一两个也没事,主要不是升压用的。

升压电容就是起升压作用的  只不过电脑上的升压二极管还有电容多拆一个两个当时没啥影响 后期肯定会有问题的不信你可以试试,如果放在手机上  少一个都不行 更别说随便找一个装上了

网友:
这个和手机不一样 不是升压电容 很多电容一起的肯定是滤波电容

网友:
仔细,认真,多发维修帖,共同进步

网友:
烂屏幕的背光电路上拆呀,多的是

网友:
我前几天修过两台,没有你这么运费好,不是主板问题,都是换屏修好的

网友:
升压电路,电压25v是认真的吗?

网友:
楼主厉害,我最近遇到的都是屏问题的,主板问题的还没遇到

网友:
修苹果暗屏没捡过电容的便宜,不知道这机型这是不是通病

网友:
我见过一台1707故障是翻盖30度时亮屏,在向上过70度就暗屏 连点开机有讲述人。最后是灯排坏了

网友:
这个机暗屏一般都是背光灯条坏得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压电容就是起升压作用的  只不过电脑上的升压二极管还有电容多拆一个两个当时没啥影响 后期肯定会有问 ...

ok,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也有一个黑屏的 外接显示 也是不好修

如果你换个确定是好屏还是不亮,测一下认屏信号的对地阻值。

网友:
之前有遇到过这样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的文章

网友:
我的A1502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故障,电容全拆了还是短路,最后是屏线和屏接口烧了,屏接口内部短路,现在等配件,不知道 别的地方还有没有坏的。郁闷

网友(2020-10-28):
应该通病,不要问我为什么

网友:
捡钱成功....

网友(2024-01-10):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