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暗屏问题

楼主(2019-12-20):
A1466 暗屏问题A1466 暗屏问题A1466 暗屏问题  进了点水

网友:
这个屏线接口座爱坏,要么是背光控制芯片里面进水烧了,修过无数这机的这个故障

网友:
把座子清理下测量试试

网友:
应该是26v电压没有进去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个同样问题,排线接口虚焊,

网友:
先排除进水的地方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处理进水 查原因 这机器进水暗屏 主板的LP8550容易出问题

网友A:
这种问题你们报价都是多少钱的。

网友(2024-10-30):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你们报价都是多少钱的。

1466没背光这种就是捡钱,最少200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