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驱动板

楼主(2019-12-20):
电压正常 5v  正常  3.3v  正常 1.8v  晶振也能用  就是加电  没指示

网友A:
按键板有没有问题,要么就是MCU问题

网友B:
这个以前你修过没有 修过的话不会在这边发帖求助 没修过的话没有必要研究 直接换个板子看看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可以刷写一下程序

网友C:
没修过的话没有必要研究 直接换个板子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以前你修过没有 修过的话不会在这边发帖求助 没修过的话没有必要研究 直接换个板子看看

这都让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修过的话没有必要研究 直接换个板子看看

没事闲的 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板有没有问题,要么就是MCU问题

按键没问题  电压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