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惠普HP M1005 连续打印或复印间隔时间长且打印机空转

楼主(2019-12-20):
打印机问题 连续打印或复印间隔时间长且打印机空转
就是打印多张 或者复印多张的时候,打印机打完一张之后会空转一段时间 大约15-30秒左右 偶尔能正常连续打印2张 但是几率很低

爬楼搜索有好几个朋友都有类似的情况 也没说是怎么修好的。

然后我更换了定影组件 问题未解决 更换了电源板 问题未解决 各个传感器都清理清洁过了,离合器也检查了,还是没能解决问题。

网友A:
已经解决 经过多个论坛百度爬楼 更换了能更换的配件,最后锁定为打印机后面右下方的传感器塑胶件磨损。

网友:
谢谢你的答案,今后遇到少走弯路

网友:
能换的都换了,拆整机换???

网友B(2020-02-15):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 经过多个论坛百度爬楼 更换了能更换的配件,最后锁定为打印机后面右下方的传感器塑胶件磨损。

对了,哥,你说的传感器塑胶件是感应硒鼓的那个吧。为什么会导致这个故障呢。能不能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哥,你说的传感器塑胶件是感应硒鼓的那个吧。为什么会导致这个故障呢。能不能分析一下???

卡纸或走纸不正常,之前有修过,直接出一半卡一半修了两天抱着试一试叠了个纸片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 经过多个论坛百度爬楼 更换了能更换的配件,最后锁定为打印机后面右下方的传感器塑胶件磨损。

应该是分页器的问题吧?

网友C:
分页器太薄了,用双面胶在背面垫起来就好了。搓纸不良主要就是检查进纸部件。褶皱检查定影部件,印样不良检查成像部件。

网友:
学习了,以后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2020-03-18):
就是感应硒鼓的传感器上有个摆臂,磨短了有时检测不到,所以一直空转,之前在别的地方看到过

网友(2020-04-21):
引用 网友C:
分页器太薄了,用双面胶在背面垫起来就好了。搓纸不良主要就是检查进纸部件。褶皱检查定影部件,印样不良检查成像部件。

这个总结的好,谢谢指导,我这有一个机器,回去试试

网友(2020-05-21):
呵呵,这问题一般是传感器的问题,着重检查后铁板包住的传感器(就是搓纸轮对着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