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进系统掉电求助,在线等,急求

楼主(2019-12-20):
希沃MT01,其实就是个笔记本主板!故障:进系统掉电,电源调到12V就一切正常。19V滤波电容换过,2V钽电容拆下量过 容量正常!集显MOS管换过,排除南桥故障,硬盘故障,电源故障,BIOS故障!确认该模块供电为19V! 该故障为通病,已遇到几十个!

网友A:
某个地方的电压转换有问题吧,12V能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个地方的电压转换有问题吧,12V能稳定吗

12v可以稳定,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B:
你给客户 换个电源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给客户 换个电源不就好了

这是一体机设备上的PC模块,内部供电就是19v。

网友C:
没有图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不好搞

要命了,我把mos管  钽电容全部换了一遍

网友:
直接砍三板斧,不行就算了,

网友D:
没图纸,难搞,进系统就掉电,我猜是桥空焊。。。

网友:
直接用12V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图纸,难搞,进系统就掉电,我猜是桥空焊。。。

桥换过了,新桥

网友:
那就用12V的电源

网友E:
某路19v转12v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某路19v转12v出问题了

19v就是公共端,应该没有转12v的

网友:
唉!要是能用12v我就不会发这个帖子了

网友:
分压电阻问题,电脑认为适配器电压高于19v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吧

网友:
保护隔离管理芯片怎么没有换呢?

网友F:
DCIN检查一下,你这种情况有可能是19V检测不对。然而12V检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DCIN检查一下,你这种情况有可能是19V检测不对。然而12V检测正常。

昨晚仔细研究了一下,19v公共点一颗Ao4435,然后到达各mos管,准备换了试试,但感觉关系不大。电管芯片是95831,测周边电阻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