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搬板CPU补点故障维修

楼主(2019-12-20):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搬板CPU上面掉点

  搬板,拆下CPU发现CPU上面掉了一个点。

【维修过程】:

  查看点位图,掉的点是I2C0_AP_SDA  总线上的,在显微镜上刮开旁边的过孔点,上锡,找根线尽量刮细,风枪吹化锡上飞线,固化绿油。

  植锡。

  焊下层,上电正常。

  装上层,搬硬盘、基带、码片,刷机正常通过,搬板结束!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能搬板 ,就是大神了,修别的都不成问题

网友(2020-03-02):
是厉害的师傅,这手工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