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AR 触发后风扇反复转一下停下

楼主(2019-12-20):
华硕Z97-AR 触发后风扇反复转一下停下,各大供电都正常,BIOS刷过,还是一样,我把四针CPU供电拔了,风扇一直转,把CPU上下管都拔过了,不是这个问题。PL1 1.05ME没供电,请师傅指点一下。要这个电压出来前面要先查哪个电路。

网友:
应该就查这个pl1的啊吧

网友:
点位图可以分享出来吗/

网友A:
通病啊,RT8065Z,桥ME供电芯片,不过要看运气了,桥坏的多。

网友B:
圖紙可分享嗎?感謝!

网友:
估计桥挂了不要胡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圖紙可分享嗎?感謝!

论坛上有

网友:
换8065估计会o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病啊,RT8065Z,桥ME供电芯片,不过要看运气了,桥坏的多。

谢谢还真是这个坏了,别的板下拆了个装上能亮,但亮机太慢了

网友:
其他供电都正常吗,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还真是这个坏了,别的板下拆了个装上能亮,但亮机太慢了

亮机慢就换个bios刷刷看,有些能解决

网友B:
圖紙分享!感謝回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圖紙分享!感謝回復!

论坛上也有

Z97-AR_1.00A.fz

网友:
已经解决,换了RT8065Z,正常开机显示,这个芯片坏也会导致亮机时间慢,网卡认不到的问题,刚好两板碰在一起对换配件发现这个引起亮机慢,不认网卡

网友:
这个就是1.05 me的问题,运气好的话换8065解决,运气差的话,得还换桥

网友:
过来学下下 !

网友D(2020-03-11):
楼主在吗,同板同故障更换哪个8065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吗,同板同故障更换哪个8065芯片。

桥边上有个电感的

网友:
能加楼主微信吗

网友:
学习了   虽然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