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这是怎么回事?对地阻值老变化?!

楼主(2019-12-20):
3V,5V 对地阻值 未开机前测量是200多,和300多,在开机一次后就变成十几,并且在缓慢的上升中,短接旁边的滤波电容也还是只有几十,放上半个小时,阻值又恢复了到200和 300多。 这是怎么回事?经验不足,看到这个现象,是一头雾水啊。

有时候放一晚上,又能开机多次,此时3,5V电感的阻值总是在正常的,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插硬盘,开机就瞬间掉电了。插硬盘瞬间掉电,是待机3,5V供电芯片有问题,还是二级转换MOS管有问题?

网友A:
3/5加电过后阻值低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加电过后阻值低是正常的

正常啊! 俺经验太缺乏啊

网友B:
通电过后电容充电了,所以电阻低,正常现象时间长了电容放电完了,阻值恢复了,接硬盘短路问题建议换硬盘测试,确认是硬盘还是主板带载能力低分开问题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电过后电容充电了,所以电阻低,正常现象时间长了电容放电完了,阻值恢复了,接硬盘短路问题建议换硬盘测 ...

确认硬盘是好的,更换另外一个硬盘也会掉电,主板带载能力低,要从哪里修起,这方面还不太懂,是不是3V 5V 供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C:
插硬盘掉电量下硬盘的5v供电电压和组织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硬盘掉电量下硬盘的5v供电电压和组织正常吗

不插硬盘,能开机,开机时测量硬盘接口处有5V供电处 有5V,阻值有500多,正常的

网友D:
接硬盘掉电应该是供电不足或有元器件击穿或软击穿了吧

网友:
阻值问题,上过电拔电后用镊子短接供电芯片旁边各个电容进行放电后再测

网友:
有的电还么放完就是组织比较低

网友:
你把3 5V待机输出电容放下电 再测阻值看看
你断电立马测阻值是0

网友E:
你这现象是Cpu的供电电容有问题了,是不是进系统就掉电,进bios不掉电

网友F:
小老弟,二极管充电后阻值和充电前一样吗?主板通电了,要放一放再测二级纸啊

网友G:
是不是二级转换的问题啊

网友H:
我咋感觉是像是电容滤波不良啊!要是有示波器可以看看是哪里先掉电,然后逐一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老弟,二极管充电后阻值和充电前一样吗?主板通电了,要放一放再测二级纸啊

,恩,老哥说的是,俺现在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咋感觉是像是电容滤波不良啊!要是有示波器可以看看是哪里先掉电,然后逐一排查

示波器还没有,打算换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现象是Cpu的供电电容有问题了,是不是进系统就掉电,进bios不掉电

插硬盘就连bios都进不了,不插硬盘,有时候还能进PE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二级转换的问题啊

也许,但是不知道是哪个二级转换问题,没法测,因为有时候能开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硬盘掉电应该是供电不足或有元器件击穿或软击穿了吧

供电不足怎么测?啥叫软击穿?咋具体判断,希望能赐教。

网友:
阻值变化是正常的

网友:
电容有充放电的过程,你断电电容也不可能瞬间放完电,所以才会这样

网友:
电过后电容充电了,所以电阻低,正常现象时间长了电容放电完了,阻值恢复了,接硬盘短路问题建议换硬盘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