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跑分低

楼主(2019-12-20):
显卡各方面都是好的,驱动也能打,鲁大师跑分只有一千多 是啥原因。

网友:
电压有问题,看一下有没有掉件

网友:
看一下温度高不高,温度高的话换好点的硅脂,还有电源功率够不够。

网友:
好好看看掉东西没有 上来就问为什么 我们都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