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引脚怎么数呢

楼主(2019-12-20):
麻烦各位大神   CPU引脚怎么数的

网友:
小三角为起点,横坐标1,2,3,4,5,6,7,8,9...;纵坐标A,B,C,D,E,F,...,       但不会出现IOQSXZ这六个字母,Y字后就是AA,AB,AC

大致是这样

网友:
按两边来数,X边  123456789..............    Y边 ABCDEFG................    这样一个四方体的引脚都标出来了。 你可以试着慢慢数一下。。 数那种946针的。拿个放大镜。看的清晰点,不容易数错! 加油!

网友:
二楼完全正确,但平时都是维修时针对某一个引脚来查,不会特意去数哪个引脚

网友:
数这干啥,坏了直接换

网友:
改高分屏 飞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