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耗电太快

楼主(2019-12-20):
映泰TB350-BTC主板电池耗电太快了,经测量只有187K左右,测量其他主板都有900K左右。这个应该怎样解呢?

网友:
没过保,丢给映泰售后处理

网友:
沒過保送回公司真不知從何下手

网友:
过保了。难道要把关联电路上的电容都拿掉吗?

网友:
一共就3个原件,电阻、三极管和电容,全换了吧

网友A(2020-04-30):
这个板的bios flash是1.8还是3.3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的bios flash是1.8还是3.3的呀

1.8v的,点不亮刷BIOS要用转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