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待机0.13微短路,不是mos管问题。

楼主(2019-12-20):
y430屏坏,换屏前发现根本不显示,待机0.12a,查看是网卡芯片损坏,更换后待机正常,可以显示了
芯片

网友:
这种故障楼主捡钱的了,

网友:
这个很明显就送菜里

网友:
怎么查的呢? 3V还是5V短?

网友:
这个是通病应该

网友:
怎么判断出来的,兄弟

网友:
y470待机0.13微短路
y430屏坏,换屏前发现根本不显示,待机0.12a,
表示不能理解。。。

网友:
网口灯亮,芯片发热
,送钱活

网友:
怎么查出来的么?这是重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