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 tablet更新BIOS后type_C充电口不能用了。

楼主(2019-12-21):
更新了BIOS后,type_C充电口不能用了,然后用编程器重新刷了BIOS,直接开不了机了。无任何反应了。会不会是主板烧了。

网友:
你再用编程器把备份的BIOS刷回来呀!别说你没有备份哦!

网友:
没有问题升bios干嘛

网友:
刷个错误的BIOS坑定是没有啥反应的

网友:
如果只是更新bios坏的,问题还在bios,不要扩大故障!

网友:
刷个能开机的BIOS然后用官方的BIOS更新工具更新

网友:
CPU虚焊了吧

网友:
机器如果都正常,就不要升级BIOS

网友:
刷回备份的资料或者再刷个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