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0笔记本30分钟掉电

楼主(2019-12-21):
HP1000笔记本,2代的芯片组,用双核处理器用几天都没有问题,如果是用I3 I5的话30分钟掉电,在次开机后还是用30分钟,刷过BIOS无果。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的。好奇葩啊。

网友:
检查一下温控电路是不是正常

网友:
看看排除的换下

网友:
是笔记本不支持升级I3 I5,CPU 核心电压控制电路的问题。

网友:
看南桥什么型号 有的型号不支持升级的哦 主板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第一换个其他I3的处理器看看 第二检查一下散热

网友:
不支持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那就妥妥的温控

网友:
HM70芯片组不支持酷睿I3、I5、I7,只支持奔腾与赛扬,除非换其它芯片组

网友:
HM70桥芯片不支持升级I3/I5/I7,查看这个网站http://www.cpu-upgrade.com/mb-Intel_(chipsets)/HM70_Express.html

网友:
这个论坛很多了 换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