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Plus 显示5.7V短路引起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19-12-21):
  【故障机型】iPhone6SP

  【故障现象】顾客说晚上充电第二天就不显示了但是有声音

  【维修过程】6SP不显示首先把屏幕拆下对显示座进行打值,通过打值发现显示的+5,7 V供电打值只有160多正常是400左右,看来是有相连原件把阻值拉低了,导致+5,7供电不正常导致的不显示,6S系列显示。

  芯片正常使用很少有坏的所以首先拆显示+5,7的滤波电容,把电容C4203拆下后阻值正常。

  上屏开机可以正常显示了,但是进系统后发现机器是激活页面屏幕显示的字体特别小。

  这种情况应该是机器有问题的时候刷机了,因为显示电路 有问题导致机器刷机的时候没有认到屏,才会这样,这种情况只需要装屏重新刷遍机就好了,重新刷机后显示正常。

  激活后功能全部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