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60有时无法关机

楼主(2019-12-21):
联想B460,开机第一个画面,按F2键,进入BIOS,信息如下:BIOS Version     2ECN29WW
EC Version        2EEC07WW

开机过程正常,开机后,运行半个小时左右也正常(鼠标触摸板工作都正常),有时运行一个小时也正常(鼠标触摸板工作都正常)。

用着用着,突然,笔记本自身的鼠标和键盘无响应了。
因为我笔记本,接了无线的键盘和鼠标,USB口接的无线控制模块,控制外接键鼠还可以正常工作。
这时,笔记本Windows10系统下,检查日志,出现这个提示
-------------------------------------------------------------------------------------------------------------------------
事件id    13
来源       ACPI
常规
: 在指定的超时期限内,嵌入式控制器(EC)未响应。这可能表示 EC 硬件或固件出现错误,或者 BIOS 未正确访问 EC。请与你的计算机制造商联系,获取升级的 BIOS。在某些情况下,该错误可能导致计算机无法正常运行。
-----------------------------------------------------------------------------------------------------------------------------
这个情况下,运行开始菜单的系统关机功能,关不了机器了,       很快变成外接的无线键盘和鼠标都无响应了。
这个情况下,运行开始菜单的系统重启功能,也重启不了机器了,很快变成外接的无线键盘和鼠标都无响应了。
这个情况下,按电源按钮,长按不放,          也关不了机器了。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是笔记本的EC BIOS坏了吗,为什么开机时,可以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呢,
如果真是EC BIOS坏了,应该是从一开机后,一直都不行啊。。。

这里大师,大神,高级工程师,,师傅多。麻烦你们告诉我一下吧。谢谢!

网友:
换电脑吧

网友:
没有银子啊。有的话早就换了。机器是2011年买的,年年用,月月用,用到现在了。
前几天拆开清灰,然后组装回去,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没有拆开清灰之前 功能正常,就是机器散热不好,容易过热造成突然关机。
现在呢,不自动关机了。主动关机也不给我关了。除非下电池。

网友:
在半小时,或者10分钟内,笔记本自身的键盘鼠标可以控制的时候,关机也是正常的。

网友A:
是否键盘没有安装好

网友:
不一定的,有的EC要死不死,吊着最后一口气就出现这种情况,再或者就是程序问题,还有就是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键盘没有安装好

不是,当键盘不能动的时候,触摸板移动鼠标光标功能   也同时不能使用了。

网友B:
找专业人士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专业人士维修吧

你们就是专业人士啊。

网友:
肯定是没有组装好,再重新拆出检查仔细重装好,一定会好

网友:
     如果是拆机之后造成这样的问题,那基本是装机哪里的小细节没做好,可以拆开在重新装一遍试试。

网友:
这种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C:
不自动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自动关机了。

挺怀恋10天前,使用过程中,机器过热自动关机的日子,
能不能回到过去啊,,,现在不会自动关机了,有点不习惯了

网友:
EC BIOS是通病,刷个好的再说,还有关不了跟南桥虚焊也有关系。

网友D:
死机了吧    估计到板的你是搞不定的     问也没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死机了吧    估计到板的你是搞不定的     问也没效果

没有死机,外接的USB无线鼠标和键盘,可以操纵电脑10个小时以上,办公娱乐 看视频完全正常的。

网友:
大神们,我的主板BIOS 和 EC bios 都刷成最新版本了。 可是故障 现象不变。 所以说应该不怪BIOS。
请问,有没有笔记本主板的诊断卡,插入笔记本,可以查到笔记本主板的故障部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