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 Q173

楼主(2019-12-21):
:weiqu:接电 无法开机 开机键指示灯一直亮 3V有 5V只有0.69 对地阻值都正常!求师傅指个方向!

网友A:
:bukaixin:都没人回了!:kuqi: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kaixin:都没人回了!:kuqi:

因为回你没什么意义,不建议自己折腾.

网友:
既然是自己发现了问题你     5V只有0.69    那就查下5V的相关条件

网友B(2020-01-21):
刚修个一样的机器,5V待机1.1V,换待机芯片修好。PU2002-SY8208C

网友A(2020-02-25):
引用 网友B:
刚修个一样的机器,5V待机1.1V,换待机芯片修好。PU2002-SY8208C

你好 谢谢你师傅!刚看了你的帖子 测了下2002第七脚0.29有时候还测不到0.00 机器是进水的!求师傅哥给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谢谢你师傅!刚看了你的帖子 测了下2002第七脚0.29有时候还测不到0.00 机器是进水的!求师傅哥给思 ...

2002的7脚电压不正常,可以先换个芯片试试,进水机重点检查进水部分有没有腐蚀断线,特别是芯片引脚,电阻引脚,这2天修了几台都是进水,芯片引脚腐蚀断线的机器。最好在显微镜下仔细检查。

网友(2020-05-11):
这是光影精灵吧,刚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