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面容ID失效,无法修复一例

楼主(2019-12-21):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面容ID打不开

  【维修过程】:收到客户发来的一台iPhone X,故障描述的是面容ID失效。

  打开面容提示面容ID不可用,遇到这类故障,第一步就是判断面容套件是否原机的。手机是否有感光原彩,没有原彩感光说明机器有可能换过屏、换过泛光排线,或者焊接过泛光排线。前置摄像头是否被换过。

  有原彩选项,所以如果泛光排线没有被焊接过,说明肯定是原机的泛光芯片,接下来手机插爱思助手,查看手机验机报告。

  发现前置摄像头已经被更换过了,这就很可能红外、点阵被一并更换,接下来我们拆机检测。

  从外观来看就能明显看出左边电池胶是后贴的,右边的电池胶没有被动过。

  从这张图已经观察出固定点阵、前置、红外的铁片框并没有拆开,这就说明这个机器之前很可能前置摄像头打不开,被上家整个更换了,所以导致这台机器永久无法拥有面容了。

  面容的套件就是原机的主板、点阵、泛光、红外缺一不可。所以现在只能告知客户,然后退机了,维修到此结束了。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麻烦看看我的帖子,郁闷透了,说搬板失败,给我换了个板子,没有面容了。。。坑死我了

网友A:
这岂不是上家也没有修好然后搭个摄像头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岂不是上家也没有修好然后搭个摄像头进去了,

话不能那么说 如果没有单换摄像头的水平,就要提前和顾客说  要么没前摄 要么没面容  让顾客自己选

网友:
难道就不会拆开单换?

网友(2020-02-21):
这不会单换前置的维修店技术也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