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5 AMD独显 板号:LA-A331P REV:1.0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9-12-21):
联想S415 AMD独显  板号:LA-A331P REV:1.0 开机不显示,开机电流值0.7左右,内存供电1.37V  ,  +1.5VSP  ,  +0.95VALWP  ,  +VGA_CORE 0.9V  ,+APU_CORE_NB 0.8V  ,  +APU_CORE 0.9V  , +1.8VALWP  , 无线网卡22脚平台复位3.3v  以上电压全有,刷了BIOS四五个都不行,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我有一个同样问题的应该是板层的问题

网友:
有点不理解,感觉内存没有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