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S3H开机反复掉电重启不亮

楼主(2019-12-21):
拆两个BIOS,官网下载刷B BIOS,焊倒M位置,开机量机一个毛爷爷

网友A:
这个 一般是内存松动导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一般是内存松动导致的吧

换了三根内存一样故障,不会连个,内存都插不好吧,CPU 无1.7v供电,内存1.5V跳变,桥1.0V跳变,pll1.5V无,ti8620E  12v ,5v检测脚跳变,DDRV检测脚无,这个IO应该是带有配置功能的,是BIOS正常后,各电压才工作的

网友:
SYS_FAN 上面有几个管子和电阻测量一下 5vbs有没有,  我一般测usb接口

网友:
测下电源盒橙色线对地值,还有内存插槽SMB对地值,还有SPD电压是否OK 1

网友:
楼主已经刷BIOS搞定了